楼主(2021-01-20):
波特率115200,传输距离一般多少米啊?

网友A:
RS485 理论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200m。但是这个传输距离收到很多条件的制约。
例如:使用的传输介质、周围的环境以及是否有中继器等。
RS485传输距离随着波特率越高,其传输距离越短,实际使用中很少能达到1200m。在波特率115200bps的情况下,忽略其他因素,应该可以传输100m左右吧。
旭迈机电

网友B:
目前 500米之内 挂多台设备 9600bps ,  2线制

会有固定的几台掉线. 重新上电还能连上,  过几分钟就掉线.   怀疑差模电压啥的.  正在尝试加根线将所有GND 连接起来.

目前远程指挥,  负责现场的人还要找时间去测试, 而且还有自己的想法, 不确定故障原因还不愿意去做. 进展缓慢.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无线通讯非常适合你
自学

网友D:
主要看使用什么通讯方式,
普通屏蔽电线,2,3百米,
使用光纤加中继,一般来说,没有距离限制。

网友E:
如果距离远又非要用485可以降低通讯速率然后外加中继,西门子就又485中继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使用什么通讯方式,
普通屏蔽电线,2,3百米,
使用光纤加中继,一般来说,没有距离限制。

485能用光纤?
专注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