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在设备上检测产品型号二维码,然后进后继电器输出的工控产品

楼主(2021-01-20):
我工厂是生产板材的,有很多种型号的产品同时上一条流水线,现在我想设计一台下料的机械手,但前题是能自动区分不同型号的产品下料时分开存放。我想在前工序贴区分产品型号二维码,在进入流水线后用开关扫描区分出来。希望能找到一种能区分扫描二维码的工业设备,根据预设定输出是继电器输出的。各位大神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这个动作?求教了。

网友A:
基恩士 邦纳都有相关的产品。只需要简单设定应该就可以实现你这个功能。
旭迈机电

网友B:
配个图像检测传感器,建好模板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都是条形码

网友D:
非常简单的应用,前提是条码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的,就普通工业扫码枪+便宜触摸屏就够了,如果要IO输出的再加个带IO的设备,比如PLC之类的,如果对面是机器人大概率可以直接通信.
下载积分:+5(阿萱子v)

网友E:
一般扫码器不会超过3个输出,也就是最多能输出3个不同的产品,超过了只能用plc来区分了。

网友F:
很多公司都有条形码或者二维码扫描的 产品然后通讯进入PLC,再用PLC进行判别控制就行了

网友G:
提前做好型号配方,1扫码 2配方识别 3调取配方参数 4执行动作 5结束 做过很多 再高大上一点 就是 和MES系统 对接了 1扫码 2去MES获取订单信息 3调取工艺参数 4执行工艺 5结束完成

网友D:
昨天回去想了 一下,真的想做好并不容易,虽然一家厂里的条码基本上格式是固定的,但是如果想做一套通用的系统还是有点门槛的.特别 是用工控设备做这种信息处理,一个不定字长就麻烦的要死
试了一下用威纶的屏,内置的功能基本上可以实现任意模板匹配,而且尽量少写宏程序~
至于输出根本不是事,讲究的上品牌远程模块或者PLC,不讲究的直接淘宝modbus IO模块,整套系统硬件预算可以控制在2000以内,当然前提是用国产扫码枪,否则一个扫码枪都不止2000了~

网友H:
条码的用激光的即可,价格便宜, 二维码的要用相机,价格就贵了。跟PLC走通讯,程序自己写。 我们用datalogic的相机。国产也有很多相机。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你可以用颜色识别的来做。

网友I:
基恩士或欧姆龙的颜色识别传感器,工件上贴不一样颜色或表面反光度不同的标签,环境有灰尘的话可能要贵一点的。或者就是条形码咯,还得要打码机,扫码枪买个工业入门级的就行了,走232通讯就行民用级的反应略慢,工业环境检测可能差点。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J:
这个没有现成的,可以使用图像 识别传感器,或者扫码模块,开发一个专机

网友K:
方案一:固定式扫码器+PLC+HMI+非标机械手,简单便宜,
方案二:固定式扫码器/智能相机+工业机器人
方案三:。。。。
看预算来做方案及选型,实现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