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RS-232通讯

楼主(2021-01-20):
连线:①欧姆PLC—RS232连接—②繁易触摸屏—RS232练接—语音模块。
能实现PLC和语音模块通讯吗?

网友A:
232没有直通功能的,应该是不行的

楼主:
繁易屏的com1和com3都支持232.

网友B:
直接用PLC一个口和屏通讯,PLC另外一个口和语音模块通讯即可

网友C(2021-02-22):
引用 楼主:
繁易屏的com1和com3都支持232.
繁易的触摸屏怎么样?

网友D:
不是应该直连PLC吗?
万径人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