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0):
IF M0 THEN
FOR num:=0 to 99 by1 D0
INC(SM400,D400);
IF num=6 then
INC (SM400,D500);
END_FOR;
END_IF;
d200:=num+d200;
END_IF;
这段程序for循环100次后,为什D400,D500还在不断的刷新。for循环次数到不应该跳出来吗??
疑惑。

网友A:
使用FOR的条件语句计数必须有终止条件,否则就无限循环了,可以用exit跳出去

网友B:
IF M0 THEN
FOR num:=0 TO 99 BY 1 DO
INC(SM400,D400);
  IF num=6 THEN
      INC(SM400,D500);
  END_IF;
END_FOR;
D200:=num+D200;
END_IF;
IF D400=100 THEN
    M0:= FALSE;
END_IF;
FOR循环开始时都会初始化循环变量,你这样写PLC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增加100。

网友C:
只要M0为on,每个扫描周期都会循环100遍

网友D:
循环前每次将D400和D500零不就完了吗,不然每次扫描都会加一

网友E:
循环完毕加个判断,复位M0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F:
For开始Exit结束,有一次就是Exit那一行被不小心删除了,PlC直接报错,还有就是除数为0 PLC也会报错。哈哈,亲身经历

网友G:
你的IF条件M0应该用上升沿的出发LDP,这样只循环100次就会结束

网友H:
首先你要在for循环外面写
D400 := 0;
D500 := 0;
用之前要先初始化,因为for在一个周期内就能循环完,下个周期不初始化,它就会不停的变化

网友I:
引用楼主wp19950801于2021-01-20 21:07发表的 三菱ST中For循环的疑惑,求解!! :
IF M0 THEN
FOR num:=0 to 99 by1 D0
INC(SM400,D400);
IF num=6 then
INC (SM400,D500);

rtgM0(CLK:= M0);
IF rtgM0.Q then

    中间接你的for循环,你那m0一通就是N个周期了,会一直加

end_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