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关于三菱机器人程序读取的问题

楼主(2021-01-20):
请问,读取三菱机器人程序用什么样的数据线。

网友A:
没用过,可以直接打400技术支持电话,三菱技术支持不错的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张扬

网友B:
用读取三菱PLC系列USB数据线.已可以用网线读取。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如果是9针RS232 口,可以使用USB转RS232口的线吗?
张扬

网友B:
机器人控制器什么型号的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机器人型号:CR3D-701M

网友C:
一般网线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热心助人!

楼主:
以上是三菱机器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