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1):
      我有一条环形链条载具线,伺服+行星减速机+大小同步轮带动的, 每次定格走的距离理论上是一样的,但因为是链条,所以实际每次都会有点偏差;

我在想能不能这样控制,回好原点后,每次发多于理论距离的定量脉冲,然后当接近理论位置时均减速,这样低速的走,直到碰到光电信号就停.

现在动作是先高速走95%的距离然后切低速再一直走到光电停,这样高低速切换时明显有个停顿.

      我好几年没编程了,当年也没用过L系列,特地来这里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减速时间加大,算好脉冲量直接定位,使得正好要快减速完成的时候碰到光电,然后直接停止就不会有停顿啦

楼主:
感谢! 我发电气工程师尝试一下.

网友B:
伺服+行星减速机+大小同步轮+链条,只要不打滑,是不会有偏差的,只会有正反间隙,建议再算下脉冲是否正确,是否有按减速比算脉冲有余数的情况,做过相似的,还是蜗轮蜗杆减速机,回一次原点跑一天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