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1):
DC24V   线 0.33-0.75 mm^2    光电开关的连接器。

在淘宝天猫找的,又在米思米找, 不知道用什么品牌

各位有用过的吗

直接把线焊接上,感觉不点不好。

发个图片,模样如下

网友A:
左侧,贵一点还是好一点,如果应用现场湿度大,腐蚀性高,建议次采用电焊+热缩管,做好防护,

网友B:
都不是特别靠谱的样子,为啥不直接用品牌厂家直接带M8或者M12插头的型号?就是传感器自带M8插头,剩下的买标准品配件.

M8或者M12的连接器系统都是现成的,拿着就用,从分线盒到延长线,还有各种分线接头什么的,要啥有啥,稍微正规的品牌都可以做到防水起码IP56,不泡水都没关系.

网友C:
看设备大小,  较大一点的设备 都是 有端子盒,  直接防水端子盒内接线.

这两种都不靠谱, 也都可以用.   现场环境洁净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D:
先走接线中转盒,盒子密封,再统一下柜子,方便美观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zsh340

网友E:
引用楼主flyfeky于2021-01-21 20:27发表的 关于光电开关信号的连接器,用哪个 :
DC24V   线 0.33-0.75 mm^2    光电开关的连接器。

在淘宝天猫找的,又在米思米找, 不知道用什么品牌

各位有用过的吗

工控上用的元器件最好不要上淘宝去买,质量真的没有保证,运气好能用一段一时间,运气不好就麻烦.有些老是说国产的质量不行,淘宝有真货吗?我一客户在淘宝上购的编码器没有2天就挂了,我拆开一看,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光电耦合器做的.
  • 下载积分:+1(flyfeky) 热心助人!
  •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使技术更上一层楼。。。。

网友F:
    光电信号连接器用航空插头靠谱些

网友G:
    还不如防水盒+端子排,或者焊锡。标准的传感器接插件很好用,但看来你们也不舍得用好的。其他的时间一长,表面氧化,接触不良,指不定出什么状况。

网友H(2021-11-09):
    米思米有啊,叫sm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