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5U加松下伺服做位置模式切换扭矩模式

楼主(2021-01-22):
请教各位,如何用三菱FX5U加松下A6做位置模式切换到扭矩模式?
要求,先用位置模式转一个角度,再用扭矩模式扭紧,用脉冲加模拟量控制io切换模式,这样怎么做?谁能帮忙提供一个案例吗?急等

网友A:
松下伺服选后缀带SF多功能型,驱动器14,15脚接上一组模拟量,控制速度,16,17脚接另外一组模拟量,控制扭矩,也可以只接一组模拟量,单设定扭矩,速度在驱动器设定。然后脉冲信号按照常规接法,32脚接PLC输出,模式切换,驱动器设定为位置、扭矩混合模式就OK了

网友B:
建议用位置模式,加限制转矩

楼主:
楼上,位置模式加限制怎么做?能给个例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位置模式加限制怎么做?能给个例子吗
位置模式也可以限制转矩,用参数固定的内部转矩限制,或是用模拟量的外部转矩限制都用这个功能的
没有用过A6的做过,要你自己测试下的,看哪个更适合

楼主:
多谢了,自己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