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2):
如题,子程序需要用到很多实数的中间变量,到LD56就不能用了,能否类似系统库文件那个,外部调用全局变量

网友A:
子程序本来不就是开放外部接口,不然,你是个假子程序,里面用全局。
专心搞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子程序本来不就是开放外部接口,不然,你是个假子程序,里面用全局。 [attachment=251991]

不会吧,全局变量要是子程序不能用,那还叫全局变量?

楼主:
子程序的确是开发外部接口的,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需要用到大量的实数型中间变量,但是子程序的局部变量最大只能用到LD56(64个字节,最后4个系统占用)
我在想,能否类似modbus通讯库那种,用分配库地址的方式,来定义或者说是分配子程序中字节不够的问题,不知道我的表达是否准确
引用 网友A:
子程序本来不就是开放外部接口,不然,你是个假子程序,里面用全局。 [attachment=251991]

楼主:
全局变量,你只要是用V的全局变量,不管用到哪里都是全局变量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全局变量要是子程序不能用,那还叫全局变量?

网友C:
子程序就这么多局部变量,接口用局部变量,中间变量完全可以用全局变量,比如将vw0-vw198用作中间变量,那么即便多个子程序重复使用也是没问题的,记得每次使用前复位一次就好了(其实不复位也可以,总是要赋值的)。中间变量为什么一定要用局部变量,我没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子程序的确是开发外部接口的,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需要用到大量的实数型中间变量,但是子程序的局部变量最大只能用到LD56(64个字节,最后4个系统占用)
我在想,能否类似modbus通讯库那种,用分配库地址的方式,来定义或者说是分配子程序中字节不够的问题,不知道我的表达是否准确

可以,西门子有专门的文档讲这个,可以去找来看一下
实际操作中等于就是使用了外部V空间的变量,不过这个V区地址是不固定的,跟着具体的项目文件走,一般是自己出一个偏移地址的变量表来定义各个变量的详细信息,西门子自己官方出的很多库最后也是会给V区变量的说明的.

印象中是只要在子程序中使用了V区变量,然后在封装库的时候会有相应的提示,可以自己试试.

楼主:
这倒是一个思路,可以试试
引用 网友C:
子程序就这么多局部变量,接口用局部变量,中间变量完全可以用全局变量,比如将vw0-vw198用作中间变量,那么即便多个子程序重复使用也是没问题的,记得每次使用前复位一次就好了(其实不复位也可以,总是要赋值的)。中间变量为什么一定要用局部变量,我没明白。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搞
引用 网友D:

可以,西门子有专门的文档讲这个,可以去找来看一下
实际操作中等于就是使用了外部V空间的变量,不过这个V区地址是不固定的,跟着具体的项目文件走,一般是自己出一个偏移地址的变量表来定义各个变量的详细信息,西门子自己官方出的很多库最后也是会给V区变量的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