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2):
刚接触工控半年多,遇到了点问题请各位指导一下

就是一段线体,客户要求可以自己设定生产节拍以此来控制电机频率

然后我的做法就是找到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

程序里用的值是590000除以节拍时间(见下图)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见图二)我下午测的结果

120s节拍偏快了一点 但200s节拍时候慢了10s左右

想问一下各位前辈是我程序的做法有问题还是因为机构误差,机构是链条每隔一段装了感应片,在固定位置装的接近,然后接近接通电机停止
努力,奋斗

楼主:
时间是我自己用手机计的时,就算有误差也应该在  ±2s 以内吧
努力,奋斗

楼主:
就想知道产生这种误差会有哪些原因,因为之前也没做过,师傅在出差很忙,我自己也想不到原因
努力,奋斗

楼主:
       大佬们快下班了不逛逛论坛吗
努力,奋斗

网友A:
外围没有精准检测速度的传感器,用普通电机+变频器的模式是无法准确控制速度的。外围机械在每个点上的作用力不一致,同一频率时,电机的速度实际上也会有偏差。
我觉得像这种机构,可以计算两个或多个感应片的时间间隔,再实时微调电机频率,不应该一步写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没有精准检测速度的传感器,用普通电机+变频器的模式是无法准确控制速度的。外围机械在每个点上的作用力不一致,同一频率时,电机的速度实际上也会有偏差。
我觉得像这种机构,可以计算两个或多个感应片的时间间隔,再实时微调电机频率,不应该一步写死。

就是要引入一个负反馈来控制频率以实时缩小系统误差

算了,这样的话还是要精确检测速度的传感器比较靠谱,看客户怎么说,他们主要也是用150s 的节拍
努力,奋斗

网友B:
类似输送带停止吗? 可以先算出频率跟速度的曲线

网友C:
要求不高的话,用霍尔感应器捕捉两个上升沿之间的时间就能算出速度了,这种功能PLC都有,测脉冲频率。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