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2):
手头没有模拟信号发生器,怎样让万用表输出4~20mA信号?
专注工控

网友A:
*宝上买一个才10多块钱。

网友B:
生一顆有電流訊號輸出的溫控器,用手動輸出控制就可以
萬用錶不可能的.
引用楼主plcchina于2021-01-22 16:45发表的 请教--怎样让万用表输出4~20mA信号? :
手头没有模拟信号发生器,怎样让万用表输出4~20mA信号?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不能  不过有个粗略的1mA电流.  就是  二极管通断档, 一般 是判断 通过1mA电流的压降.

网友D:
老大  2个万用表,一个蜂鸣器档位 加可调电阻,另外一个万用表监控输出的电流

网友E:
DC电源+固定电阻+可变电阻+万用表(DC电流档)= 模拟电流发生器
DIY很简单,欧姆定理自己计算下电阻阻值。

网友F:
福禄克过程校验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福禄克过程校验仪

价格比较感人,一般的公司不舍得。
淘宝有不到300元的过程仪表,可以测量和输出-10V--10V和0-2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