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21-01-23):
请问s7-200的端口在modbus自由通讯中,485总线上的设备有两种奇偶校验模式,在做轮询时可以在端口空闲的时候改变SMB30的值来切换奇偶校验模式吗?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既然用自由口了,一切皆有可能,就看你怎么调度。我以前做过可以的,在接收完中断里重新配置

楼主:
我就是利用接受完成中断中选择更改的通道号的校验模式!但接受信息有许多不定因数在里面,比如超时,接受信息错误等,有好的处理思路吗?

网友B:
理论可以。不建议
你能修改设备的校验方式吗
专心搞钱

楼主:
设备的校验模式不能更改,设备太低档了!感谢老师建议!

网友C(2021-04-24):
研究modbus自由通讯了,厉害,普通modbus我都没研究清楚

网友D:
用网关吧,几百块搞定,耗的这写程序的人工够买好几个网关了。以前也是经常自己做PLC通信程序,现在都用网关了,省事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