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可以分享我一个V90 PN,FB284控制的案例,我只要控制部分

楼主(2021-01-23):
如题,官网各版本视频,我都看过了。我感觉,缺失了。还不如实例好
我目前只能回零。很奇怪,不能定位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A:
控制案例官网也有呀

网友B:
使用FB284位置控制,定位有二种模式,一种是选择模式2,给定位置和速度,执行上升沿即可。另外一种模式6,编号控制,编号给定到位置,速度无需输入,执行上升沿。在驱动器内对应的编号填入你需要的实际位置,如需要扭矩控制,需要现在固定挡块,设定相应的扭矩值,单位是0.01。

网友C: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inamics%20v90/03_v90pns71200.html
自己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