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如何将收到CCD字符串拆分出来

楼主(2021-01-23):
只看楼主 | 小 中 大
评分选定
比如plc收到数据的寄存器是D600~D610
字符串是VDAT 0 +12345678
D600 16
D601 VD
D602 AT
D603 0
D604 12
D605 34
D606 56
D607 78
怎样将12345678拆分出来,然后转成脉冲
请会的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D604/16 D604MOD16 取整取余就把1和2分开了 ,在不明白可以加我头像上面的微信

网友B:
下载积分:+3(来人給朕退下)

网友C:
3U是 VAL 指令: 字符串转二进制,从指定的地址开始,直到寄存器值为0000H为止的这几个连续的寄存器中的字符串,不包括最后的00H寄存器中的00H值,转换合并放进一个16位寄存器中,就是你要的整数。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