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3):
我用的Q62DAN模块
输出正负10V
参数设置如图
我给D500里写入正负1000
但是在V+和COM端子之间测不到电压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请大神指教,谢谢

楼主:
按图片设定后监控CH1输出允许标志已经是1了,
把模块的CH1数字值读回来和D500一致,
但是就是测不到电压,
有高手知道么?

网友A:
程序上图看看

或者你用编程软件的工具--智能功能模块用工具--模拟模块--偏置/增益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上图看看

或者你用编程软件的工具--智能功能模块用工具--模拟模块--偏置/增益设置
[attachment=252069]
[attachment=252070]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