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全闭环控制

楼主(2021-01-24):
近期公司项目用到三菱J4-700B-RJ伺服,要求做全闭环控制,电机作用:电机带动齿轮箱( 齿比1:7.02)齿轮箱输出轴上装了一个主动轮,用于送线材,线材接触面有安装一个旋转编码器(分辨率:1000) 要求伺服通过外置编码器控制线材长度,其他的参数都设置好了,目前就只有全闭环的电子齿轮比不会设置,查看三菱官网资料:要求电机旋转一圈机械侧编码器不得小于4096个脉冲,这就有点搞不董了,怎么去选这个外置编码器,请各位大佬教教我
承接三菱PLC编程,非标设备制图 电话/微信18938931477

网友A:
总觉得这样不是很好
上位机发脉冲到伺服驱动器驱动电机转动,电机的编码器反馈脉冲数给驱动器,这是半闭环。
外置编码器反馈脉冲数给上位机,最终上位机对发出和接收脉冲进行对比判定。
如果参数正确设置,送出的长度要么刚刚好,要么短一点,太短的话再驱动电机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