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中2个相邻位置一样时不动作

楼主(2021-01-25):
现场要用PLC控制伺服定位到几个不同的位置,
我使用的三菱PLC,走脉冲方向模式控制伺服,绝对位置模式,每个点结束时使用的M8029跳转到下一个位置,相连的点位不同时,运行都没有问题,
可是当输入的2个相邻的位置一样时,程序会卡在这个位置不运行下去,所以我只能让现场人员输入的相连2个点要有的位置偏差才行。。。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求教!!!!!

网友A:
用現在位置判斷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現在位置判斷不就行了
用来位置判断了,只有第一次的时候+1,会跳转,到了第二个重复点绝对指令不动作,D8340和D8350没有变化,后面的D30就不+1了 ,然后就卡住了

网友A:
哈這是一定的這考慮你寫程序邏輯用觸發
時機判斷加 一下延遲0.1sec不影響你動作吧
小侯

网友B:
你那個是前方條件達成線路由OFF→ON時上緣觸發
既然你在維持同一位置那前方條件仍然保持導通
既然維持導通就沒有OFF→ON的上緣
你可以試試在移動前判斷現在位置是否是你預定到達位置
若是步驟+1
若否執行移動
移動執行完成後在步驟+1
或是
執行移動後0.1秒導通接點檢測位置是否到達
下载积分:+1(bruce2020) 逻辑性很强。感谢!

网友C:
首先运行一样定位数据的地方不动作是对的,另外这个问题你可能有二个以上的轴吧,X可能是一个位置,Y或Z轴需要到不同地方,这样会有问题是吧?我们公司设备是差不多这样的,是逻辑没有写好,所有动作前要判断当前位置和目标位置的。当一样时不执行定位,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比较的方法不对,应该用指针来调不同的参数,当前位置和目标位置相同时调下组参数,这样就不用脉冲触发了,不管位置任何设置都能执行一遍。

网友E:
可能是我用的PLC比你的高端一些,是Q系列的,用起来也没有南无复杂呀,是不是越原始的东西,需要思考的东西越多啊,我们用Q系列PLC各种功能都已经很成熟了,现在做项目还要用FX系列的吗??感觉论坛好多都是用FX系列的,好难玩啊!!!
不会就学

网友F:
是这样的,PLC越高端功能越强大,用起来越简单。以前需要写几行程序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只要在列表上打勾了(智能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