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5):
分辨率3600导程16那么速度怎么计算成MM/s呢
设置多少mm/s
然后程序里乘以225是这样吗

网友A:
简单点举例,你在硬件步进驱动器那儿拨码按说明书设定的每圈1000脉冲,那么你在PLC步进驱动指令那个数据是每秒发1000个脉冲,那实际执行就是1秒钟转1圈,如果数据设定的是每秒发2000个脉冲,那实际执行就是1秒钟转2圈。
按你这个,就是在硬件驱动器那个确定下来每圈3600脉冲后,根据需要设定的运动速度反算需要每秒发送的脉冲数。譬如速度是160mm/s,那就是说要转10圈,那就是每秒要发送36000个脉冲。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举例,你在硬件步进驱动器那儿拨码按说明书设定的每圈1000脉冲,那么你在PLC步进驱动指令那个数据是每秒发1000个脉冲,那实际执行就是1秒钟转1圈,如果数据设定的是每秒发2000个脉冲,那实际执行就是1秒钟转2圈。
按你这个,就是在硬件驱动器那个确定下来每圈3600脉冲后,根据需要设定的运动速度反算需要每秒发送的脉冲数。譬如速度是160mm/s,那就是说要转10圈,那就是每秒要发送36000个脉冲。

我这样算是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

我这样算是对的吧?

网友C:
那IO参数设置的脉冲跟程序写的脉冲又是怎么样的
感谢家园每位大神指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IO参数设置的脉冲跟程序写的脉冲又是怎么样的

三菱3U的吗,我也有这个疑惑,没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菱3U的吗,我也有这个疑惑,没用过

5U的,5U里有 高速IO 的设置
感谢家园每位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