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控制永磁调速同步电机调试方法

楼主(2021-01-25):
电机型号130TDY60T8 转矩55N.M 转速480r/min 功率3.5kw电流12.8A频率400Hz
现在我用通用变频器能把同步电机带起来,就是启动整步有点困难,就是想知道启动时如何调参数能好点
如何调试设置变频器参数,谢谢各位

网友A:
首先通用型变频器一般多是控制异步电机,同步电机是需要同步变频器去控制,不知道我这样说你的可明白?
首先谢谢你,我知道有专门控制同步电机的变频器。现在我用通用变频器能把同步电机带起来,就是启动整步有点困难,就是想知道启动时如何调参数能好点

网友B:
最起码你要看看你的变频器支持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