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5):
威纶通MT6071 IP的触摸屏与三菱FX2N通讯,显示连接不上。com口的1脚接PLC 485 B,2脚接485 A.。接线也反过来试了,不管用

网友A:
三菱是7位数据位,9600,7,1,none  波特率PLC自动会适配。
  • 下载积分:+1(许学凯)
  •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是7位数据位,9600,7,1,none  波特率PLC自动会适配。

    三菱这个7位坑了很多人,我也被坑过
  • 下载积分:+1(许学凯)
  • 加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菱这个7位坑了很多人,我也被坑过

    7位是只支持ASCII编码,而不是8位的UNCODE,PLC只做控制用,不传送文字,使用单字节的ASCII足够了,而且8位的UNICODE每个字符占用2个字节,对于串行传输来说,极其影响效率,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此鸡肋也。
  • 下载积分:+1(许学凯)
  •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C:
    我特意看了一下,Q系列的串口通讯截图如下:
  • 下载积分:+1(许学凯)
  • 不会就学

网友D:
    引用楼主许学凯于2021-01-25 14:20发表的 求教大佬触摸屏通讯问题 :
    威纶通MT6071 IP的触摸屏与三菱FX2N通讯,显示连接不上。com口的1脚接PLC 485 B,2脚接485 A.。接线也反过来试了,不管用

    你要用触摸屏里面的FX-485BD或者232BD的,然后PLCCH1选择专用协议……
  • 下载积分:+1(许学凯)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