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5):
我们公司设备调试时出现找机械原点时会报警,伺服放大器无报警代码,定位模块中的代码是212,手册中解决方法是再次实施原点回归,实施多次也不行,可能偶尔会有一次行,但这样的情况客户肯定不能接受。我们的临时解决方法是在回归停止前施加外力,人用力反方向推,这样实施回归就不会有报警,但这样的方法仅限于临时解决问题,客户也不认可。
一样的设备,不是每台都这样,但概率挺大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一样的情况,是怎么解决的?     原点回归方式为 5:计数型,不需零点信号的这种。
我尝试过改回归速度和爬行速度,无效。
打给三菱售后说是可以改PA09、PA10试试。一个是钢性,每次加1往上调看看。另一个是到位范围,不知道一次加多少?
尚未尝试,有解决过类似问题的大拿给个回复呗。

网友A:
这个原因是因为你用的PLC运动模块太低级了,回过一次原点后,处于机械原点,传感器DOG为ON状态,再次回原点会报警,我做过一个项目是QD70p的定位模块,就是这样的,你可以每次回原点,都向你人为推动的地方运动一秒,在执行回原点。
不会就学

楼主:
定位模块是QD77MS4,应该是比较新的模块了。另外回原点时,我也是先离开了DOG感应位置后回的。而且别的轴在原点位置回机械原点也不会有问题。

网友B:
爬行速度太快了吧,把DOG往前挪一点以增加计数方式的脉冲量,计数量太少减速时间不够冲出去了??  回原点之前也不用离开DOG吧,3U这种DSZR指令都不需要离开,自己会找方向,何况几千大洋的模块!!!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C:
可以改爬行速度,或者修改增益。

网友D:
1楼所言正确,可先写一段往原点反向的一段距离再回原点或在两侧极限做反向回原点,碰到极限后就强制要回原点了(往原点的方向,但如极限是跟原点的同方向,就要先写一段让他再过原点再找原点),你也可以试看看是否回原点后,再按"回原点"按钮,造成他因为已经过原点,所以往原点方向就找不到原点,这时程序就要再修正这个问题

网友E:
哈哈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我这也是新设备
当时也尝试修改增益和到位范围 还有什么爬行
速度等等均没有效果 最后将伺服参数响应
性增加就Ok 测试多次完美解决 我的是QD77MS16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F(2021-03-01):
会报警要看一下报警代码是什么通常是参数没设好QD75,QD77MS16,QD75MH4我都用过没有遇到回原点要手推的。。
你最好把你目前参数先PO出来

网友G:
看了你们的分析,得出机械问题,机械挖坑,电气擦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