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5):
我现在碰到个问题,ADPRW指令在执行的时候如果从站报了超时,我可以通过监视SM8500知道有报错,但不知道是哪一站报错,难道必须要用通过d2+2(命令异常结束)来判断吗?有没有专门用来存储出错站站号的系统寄存器?或者有其他办法可以知道是哪一站出错?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不会用FX5U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啊 啊啊 啊啊
不会就学

网友B:
引用楼主暴走的绵羊于2021-01-25 18:09发表的 FX5U使用ADPRW指令读写RTU从站,如何知道哪一站超时? :
我现在碰到个问题,ADPRW指令在执行的时候如果从站报了超时,我可以通过监视SM8500知道有报错,但不知道是哪一站报错,难道必须要用通过d2+2(命令异常结束)来判断吗?有没有专门用来存储出错站站号的系统寄存器?或者有其他办法可以知道是哪一站出错?请各位大佬赐教

對的..只能在發生當下記憶下來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C:
你一站一站發則知道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描述:ADPRW指令有通讯状态
ADPRW指令有通讯状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