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5):
如果工作在定位模式下,可以设定报警扭矩吗?
比如我在定位过程中遇到障碍物,这时扭矩明显增大,为了避免损坏硬件,我想只要电机稍微过载就报警停下来。能不能通过参数设定来让电机受小点的阻力就停下来。
请有经验的师傅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三菱的只有运动控制器能完整支持你这个功能,定位模块定位模式下,只能进行扭矩限制,这样动态性能下降,如果能确定某个位置可能会阻挡,那么可以到一定位置进行扭矩限制,这个QD77是支持的。用脉冲定位的话只能用模拟量动态修改扭矩,如果动态要求不高,可以用伺服参数进行扭矩限制,通过串口来修改扭矩参数也是可行的。
  •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B:
    有卡顿可不可以通过设置刚性的设定来达到你的需求呢??、
  •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不会就学

网友C:
    还有一种思路是自己写程序处理电机的过载情况
    也是需要用模拟量或者通信,不过是从伺服到PLC,用模拟量或者通信把伺服的负载状态或者电流值输出,然后在PLC内部判断伺服当前的过载情况,这样相对可以更灵活一些
    实际操作中,伺服的负载状态和实时电流都是波动非常大的,所以简单的数值比较可能还不是很好用,需要滤波,要视情况而定
    但是堵转还是非常容易识别的,因为负载和电流都是瞬间就上去了,唯一是问题是要把启动时的加速度导致的负载过冲和电流增大滤掉,这也是为什么推荐在PLC里面干的原因,PLC作为控制端是可以预设伺服的状态的,出现和预设状态不一致的就可以报警或者做相关处理.
  •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D:
    不用担心损坏控制器,伺服的瞬间过载能力已经可以到480%或更高了,厂家都有保护的,过载一定时间会自己报警的,如果你想稍微过载就停的话,可以限制最高扭矩,到这个扭矩就可以输出一个信号,通知PLC。
  •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E:
    可以走通信控制电机啊,实时检测扭矩,超过多少就控制停
  •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F:
    伺服压机不都是这样的吗,定位控制下的扭矩限制,用模拟量

网友G: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 ,,我之前也遇到过,,,不过我用的是松下,,后来调整了参数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松下伺服里面叫过载保护 ,,别外一个是报警的反映时间可以设置  0.几秒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