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5):
出口设备需要显示当地语言,中英文切换有做过,不知道怎么做中文跟越南语切换,系统语言里没有越南语,是要自行编写吗?

网友A:
你们的客户真广,越南语第一次听说
不会就学

网友B:
不一定要里面有的语言才可以选择,可以ASCII想怎么写怎么写

网友C:
普洛菲斯的产品都是兼容全世界的,虽然没用过但应该都差不多,首先装软件的电脑系统字库里要有你要的文字包,FONT.TFT,这样你才能在触屏软件里选择到越南字体,软件就是加载的系统字库,没有的话就去网上下载,微软官方的安全点,百度一下系统字体路径,把越南语复制进去,重开触屏软件看能不能更换到你添加的字体,或者重启电脑,最后下载进触屏是要把字体也下载进去。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D:
看来越南经济发现不错嘛,都用到越南语了。

楼主(2021-03-23):
感谢各位指点,已经做好有一段时间了,设备已经正常生产了,我是将人机原中文文本导出,存储为word文档,使用word软件一键转换成越南语,打开Pro-face软件,新建表格3,再将越南语文档导入进去,做个按钮切换就好了
  • 下载积分:+3(bin1016) 感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已经做好有一段时间了,设备已经正常生产了,我是将人机原中文文本导出,存储为word文档,使用word软件一键转换成越南语,打开Pro-face软件,新建表格3,再将越南语文档导入进去,做个按钮切换就好了

网友F: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G:
    越南也有懂中文的厂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H:
    我用威纶的屏,直接中文界面复制一份相同的,然后改外文,越南语设置成文字图片化就可以了,以前搞过土耳其还是哪里的,那文字难弄,还有俄文,输入都是问题

网友I: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J(2021-07-27):
多语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