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6):
一台32MT直流电源的CPU,只因CPU上的S/S没有接+24V,而后面扩展模块上的S/S已接上,一通DC电源(共用一个24V电源)32MT居然闪了一下就再也不亮灯了,大神有没有遇到这样的

网友A:
然后呢??坏了??这种情况32MT应该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呢??坏了??这种情况32MT应该不会的!!

是的,现在在送报修,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B:
与S/S接不接没关系,要不所谓的直流电源有问题,要么也不排除机器内混入导体,极端的也会出现次品

网友C:
怀疑你电源接错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你电源接错线

电源正负我是分得清的,电压也正常,在其他场合我也测试过该电源,不过此台PLC因其他问题维修过,未接扩展时我是通电试过正常的,扩展加上后居然开挂了,实际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