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6):
有一款步进驱动器,在同款驱动器的设备上使用没问题。可用在另一套系统中驱动器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在这套系统中使用同款驱动器的其它型号也都正常。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在替换过程中什么都没改变,只是将电源与脉冲输入的插头进行拔插操作。我是实在想不到哪里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简单的说就是有一个步进电机驱动器,用在两台不同的设备上,其中一台使用正常,用在另一台设备上没反应(不正常)。在这台没反应的设备上如果使用这个驱动器的其它型号驱动器是正常的。分析下什么原因?是驱动器不正常,还是后面这台设备系统与驱动器不匹配?

网友B:
看是不是设置有不同呀,多看说明书。

网友C:
不正常的现象是什么呢,步进电机的故障差不多都是固定的几种模式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可以理解为两套系统有区别,不同型号的驱动器但都是脉冲控制,可能是插头接触上存在问题,虽然公母头匹配,但是由于不是同一厂家,接触上不可靠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正常的现象是什么呢,步进电机的故障差不多都是固定的几种模式

不正常,就是步进不动作,没有反应。楼上说的插头原因,因所用的步进驱动都是一个公司生产的。前一台正常使用的是LS的PLC脉冲输出。后一台使用的是信捷的XC3脉冲输出,但XC3吧换步进驱动同一厂家其它型号又正常。起了怪了,肯定是我那个地方不对,但自己就是找不出感觉进了死胡同。步进电机在每台设备上都能使能,就是后XC3好像是不能接受脉冲?插头重新结果好几次,都是一个样步进电机不动做。

网友C:
驱动有问题吧,可以使能说明驱动可以正常通电,接受不到脉冲信号也可以检查的,把驱动壳子拆了,看下脉冲那个端子的光耦前段的电阻是不是烧了,如果烧了换一个同样阻值电阻就行

引用 楼主:

不正常,就是步进不动作,没有反应。楼上说的插头原因,因所用的步进驱动都是一个公司生产的。前一台正常使用的是LS的PLC脉冲输出。后一台使用的是信捷的XC3脉冲输出,但XC3吧换步进驱动同一厂家其它型号又正常。起了怪了,肯定是我那个地方不对,但自己就是找不出感觉进了死胡同。步进电机在每台设备上都能使能,就是后XC3好像是不能接受脉冲?插头重新结果好几次,都是一个样步进电机不动做。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正常,就是步进不动作,没有反应。楼上说的插头原因,因所用的步进驱动都是一个公司生产的。前一台正常使用的是LS的PLC脉冲输出。后一台使用的是信捷的XC3脉冲输出,但XC3吧换步进驱动同一厂家其它型号又正常。起了怪了,肯定是我那个地方不对,但自己就是找不出感觉进了死胡同。步进电机在每台设备上都能使能,就是后XC3好像是不能接受脉冲?插头重新结果好几次,都是一个样步进电机不动做。

能使能就是脉冲口的原因咯,检查这里,
加油!

网友F:
有的支持24V 5V脉冲  有的只支持5V脉冲,有的只支持24V脉冲,还有源性漏型脉冲也有区别。虽然是同厂家,不同型号也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