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PLC

楼主(2021-01-27):
大家看下这是什么PLC 客人现在要求三台电参数测量仪与PLC通讯 触摸屏显示
我咨询了一下三菱的要配3U的PLC : 3U-232-BD 3U-232ADP FX2N-232IF 再配一个触摸屏 ,成本高了很多
我看客人的旧设备就一个这个PLC就实现了?

网友A:
有点像松下
下载积分:+1(y812970659) 真诚感谢!

网友B:
看着像维控
下载积分:+2(y812970659) 真诚感谢!

网友C:
没人告诉过你拍图要拍标签?

网友D:
没人告诉过你拍图要拍标签?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E:
485不香么

网友F:
与维控外观很像
下载积分:+2(y812970659)

楼主:
看了下还真是维控的,用的两路485通讯

网友G:
看着图上PLC的 IO点X.Y应该是防三菱的牌子。如果客户没有要求品牌。用台达PLC简单方便多了。就一个PLC全部搞定。根本不用什么通讯模块之类的。

楼主:
第一次用通讯,据说还要写什么协议, 各位大佬有教学说明书吗,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5不香么
好像可以买几个RS232转RS485的通讯器? 那么我就直接用一个个 FX3U-485ADP-BD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