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显示屏控制两轴

楼主(2021-01-27):
各位大佬,想问三菱PLC怎么同时控制两个轴呢?就是在屏幕上输入X轴、Z轴的数值,按下启动按钮,两个轴就会一起运动到这个点。有相关的资料和材料也可以推荐一下谢谢。材料用到的是42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求解

网友A:
X Z轴是位置 启动按钮是 执行运动指令
执行运动指令是要用到哪些呢,刚刚接触PLC不是很懂

网友B:
寫程式配線
???????

网友A:
三菱的手册上有 FX 系列 是DDRVA之类的 QL系列是其他的指令 具体看手册 运动控制篇

网友C:
去看定位手册
感应淬火

网友D:
不简单啊。我也在学习。

网友E:
就是说联动吗? 要用2组高速脉冲输出口的PLC,X Y轴应该是往复运动吧!用DRVA和DRVI定位指令

网友F:
你是说插补吗?那要用定位模块才行,5U自带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还得用定位模块,写程序让两个轴同时启停那只是类似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