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和Q系输入输出模块信号插头一样么?

楼主(2021-01-27):
如上所述,客户想把A系升级成Q系,不知那位大侠知道其IO模块信号插头通用么?

网友A:
替换涉及到具体型号,三菱日本官网有关于A系列替换为Q、L、iQ-R系列的资料。

网友B:
如果是IO模块,那得看什么型号,64/32点是一样的,其它的不一样
自我解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