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佬,威纶通如何做汉字输入法

楼主(2021-01-27):
请问大佬,威纶通的触摸屏如何做汉字输入法

网友A:
官网有个例子程序
以前实验过一次,只能成功输入几个汉字,后来放弃了用组态软件做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好像是用 键代码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放歌5478会用u0onknk

网友D(2022-09-09):
https://bbs.weinvie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010&highlight=%E4%B8%AD%E6%96%87
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