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8):
跟CP1H/E/L等有什么不一样?编程用什么软件?我的9.5软件找不CP2E型号选项?应用场合是什么?

网友A:
CP2E-N带两个网口,支持4轴插补,支持扩展3个串口,软件要更新到9.7,更新后就可以选了。

网友B:
支持功能块 可以用ST   支持4轴直线插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支持功能块 可以用ST   支持4轴直线插补

如何驅動4軸直線補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何驅動4軸直線補間

看手册  ITPL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