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控制伺服两个变速,上升沿第一次不动作,第二次正常,请教大家?

楼主(2021-01-28):
程序写入,第一次,第二次都正常,重复开始,第一次没有,第二次正常,看一下程序哪错了。
M300上升沿,SET M0 不动作。

网友A:
看到你第一条程序,直接没有往下看的欲望了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工控肥仔

网友B:
你用这个程序走几步我看看

楼主:
兄弟,你说的是LD M0,这只是尝试一下,关键是LD= K1 C0通了,但是上升沿M0不动作,为什么?
看看兄弟们有没有遇到过。
用的是三菱FX1N和台达伺服B系列,没有上机台,看这样写可不可行。

网友C:
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LD= K1 C0 满足了 RST M0 一直置位, SET M0 还能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