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8):
硬件组成:FX3U-16MT+FX3U-485BD+485仪表
采用8位数据模式,M8161=ON
读取仪表数据命令帧(16进制):01 03 00 04 00 01 C5 CB
PLC发送RS程序:M8000 RS D200 K8 D100 K7
当接收存储器高位D103值小于等于K127时正常。
当接收存储器高位D103值大于K127时解析数据变负数了。
用串口助手测试过读取值正常,但在PLC程序解析就不对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楼主:
好久没发帖了,插入图片弄不好。汗

网友A:
先测试不需要校验码的,也是就是自己算出校验码,直接发送过去

网友B:
寄存器是8位二进制0和1,不分正负,主要看怎么处理数据,
有符号值FF对应-128~127,无符号对应该是0-255,
检查接收的数值没问题?数值正确,更改一下有符号和无符号显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测试不需要校验码的,也是就是自己算出校验码,直接发送过去

跟校验码没关系,我已经在发送命令帧中直接包含了,末端两位就是校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是8位二进制0和1,不分正负,主要看怎么处理数据,
有符号值FF对应-128~127,无符号对应该是0-255,
检查接收的数值没问题?数值正确,更改一下有符号和无符号显示就可以。

接收数值没有问题,应该是我处理数据的方法不对。PLC单个寄存器是16位的,保存数据范围-32767-32767,而RS指令采用8位数据模式时只处理低8位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数值没有问题,应该是我处理数据的方法不对。PLC单个寄存器是16位的,保存数据范围-32767-32767,而RS指令采用8位数据模式时只处理低8位的值。

16位数据需要将两个寄存器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位数据需要将两个寄存器合并。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