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1-01-28):
最近在做一设备技改,威纶通TK6071ip连接西门子200plc同时和13台三菱变频器通讯调速。使用触摸屏232口外接一个232转485连接plc正常通讯。用屏的485和三菱变频器做MODELS RTU 2w通讯,现在是只能跟5号通讯上其它通讯不上,请教下两线制远端电阻怎么加,我并一个电阻上去全部不能通讯,请师傅们指导一下具体做法。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学

网友A:
终端电阻一般只在终端才并联终端电阻吧,用触摸屏做通讯应该不会有PLC做通讯稳定,触摸屏做通讯容易死机,毕竟触摸屏的内存和CPU处理能力有限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用触摸屏通讯不用写通讯程序方便啊,我见过这样搞的用起来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终端电阻一般只在终端才并联终端电阻吧,用触摸屏做通讯应该不会有PLC做通讯稳定,触摸屏做通讯容易死机,毕竟触摸屏的内存和CPU处理能力有限
自学

网友B:
并电阻是为了抑制回波干扰,防止信号传递到最末端通过末端设备的另一个接收SDB返回,加个电阻吸收,所以起始和结束两边各加一个。  另外你用触屏通讯怎么控制变频器?我没用过高端屏。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B:
2W不用加终端电阻,就一个发一个收,哪来的回波干扰,是不是你变频器站号和通讯参数搞错了。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C:
没有用过,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现在是能通讯上但是很慢,要一两分钟才能通讯上一台。
引用 网友B:
2W不用加终端电阻,就一个发一个收,哪来的回波干扰,是不是你变频器站号和通讯参数搞错了。
自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走485通讯啊
引用 网友B:
并电阻是为了抑制回波干扰,防止信号传递到最末端通过末端设备的另一个接收SDB返回,加个电阻吸收,所以起始和结束两边各加一个。  另外你用触屏通讯怎么控制变频器?我没用过高端屏。
自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能通讯上但是很慢,要一两分钟才能通讯上一台。

能通讯但很慢,说明可能一直在出错啊,不停的重发,检查一下波特率是不是设置不一样,或者是屏幕处理能力不行。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走485通讯啊

以前没这么用过,昨天赶紧看了下威纶,是可以的,PLC把报文内容提前准备好,屏幕来读取发送。通讯会不会是你把报文数据放在PLC里面了,屏幕还得先刷新一遍才能开始发送数据,本来你这个屏就不快。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