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 N40 用SET,RSET都不能给A280.05置1,置0,怎么才可以呢

楼主(2021-01-28):
我用PLS2指令自己做了一个回原点功能.但是当用PLS2做绝对位置移时,就不能发脉冲了,因为没有定义A280.05.也就是说如果要做走绝对位置 A280.05必须等于O,说明设备已经定义原点了。用SET,RSET都不能给A280.05置1,置0,请问怎么才可能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A:
先設定原點方式在執行ORG指令
也可以自設原點用INI指令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下载积分:+3(zzgzlp) 热心助人!

网友B:
1楼正解
下载积分:+1(zzgzlp) 热心助人!

楼主:
两位老师,上述问题我用INI指令行后,就可以了。另回原点我自己做的一个程序,动作是先往原点方向走,碰到原点检测开关后,反转退出原点。然后用INI #0000 #0002 0 设置当前脉冲量 A276值0。为什么清不了0呢?!然后又用了A540.00这个点置1清零,也没有清除。回原点动作又是正常的。什么原因没有给A276清零呢,后面我独立做了一个程序,INI #0000 #0002 0执行是不可以清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回原点程序 20210126 004.zip

楼主:
INC指令不能A276设置0吗?

网友C:
你的INI指令对应的模式下,指定的寄存器要设置成0才可以清零。

网友A:
第一個PV字是什麼意思
0=0CH=0.00-0.15 BIT
0.11都ON了
給一個D值吧 但裡面須為0

楼主:
谢谢各位,尤其是XIAO MING 老师,纠正我的错误,还指出了我的认识问题。INI #0 #2 0 这条清零指令最后一个“0”,理解成不使用的无效数据。确不想是0CH.因此将这个命令 纠正为 INI #0 #2 D0 ,D0的值设置成 &0,就都正常了。

网友D(2021-03-16):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