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C233模组计算位移长度的问题

楼主(2021-01-29):
CPU是CJ2H,使用CJ1W-NC233作速度控制,需要通过NC模块计算运转时的位移量,
电机运转的时间长了以后,NC模块的当前位置会发生溢位,这时候要如何准确的计算位移量?
David

网友A:
停頓時機歸零就好了

楼主:
机器是持续运转,没有停止.
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溢位
Dav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器是持续运转,没有停止.
所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溢位
你這說法很奇怪既然是位置丟脈波執行速度運轉
又要用脈波量測距離
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