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这两种获取220v控制电源方式有啥区别吗?

楼主(2021-01-29):
一种是三相380V进电,控制回路的220V用变压器获得。(以前做的多数柜子都是这样)。
还有一种是三相四线一火一零来取220V做控制电源。
这两种有啥本质区别吗?有时感觉客户现场有零线,但是一般也用变压器变获取220V。

网友A:
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
控制回路的变压器坏了,接上零线同样使用。
不知道是不是某些标准要求的?控制回路要求隔离。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B:
电源电压一致,但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区别的在于,有控制变压器的时候,可以过滤一些干扰信号,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如果,厂家的零线不好或者设备总零线断线以后,220V的电压是会升高的,这样就会损坏使用220V的负载。因为,这种现象也很少发生,大家也就忽略了这个问题。这点是多数人不了解的。对于高档一点或者是大公司的设备,多数还是使用控制变压器。不过为了省一点钱,现在很多都把控制变压器省掉了,从而会以小失大。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C:
2楼讲解得非常到位,有些设备的三相电源进线还装电抗器,电抗器和变压器能消除外部的电源杂波和防止设备内部的杂波反输出到电网,这些东西看似不重要,其实还是有一定必要的,就像有些民用产品应用到工业上也可以,但终归还是没有工业产品稳定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网友D:
我记得还有一点是,火线接触一根就会触电,而变压器出来的220两根同时接触才会触电
下载积分:+5(ying-feng) 好贴好贴!安全第一

网友E:
用变压器的220V做为控制回路电源供电主要是隔离,安全,防止触电,经过变压器的220手碰到任何一根线与大地都不会形成回路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F:
1:通过变压器正规,能够避免个别点接地造成电机无法正常启停 :2:通过变压器隔离也可以减少电源进来的干扰;
下载积分:+5(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G:
学习了,原来是这个用法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用变压器隔离抗干扰性能好一些

网友I:
也就是说用变压器可以解决一部分抗干扰问题是吧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网友J:
区别明显

网友K:
简而言之就是提高了安全性和稳定性 较大型设备 220V负载较多的时候 必须加上变压器。

网友L:
使用L + N 只能临时用电(调试、试验或者临时带大型220V负载),这个是供电电网的电源,有高次谐波甚至中低次谐波的成分,而使用隔变会一定程度上隔掉这些污染!必不可少!

网友M(2021-03-05):
隔离变压器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