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29):
各位帮我看看图片里的Z0一开机上电就显示4,修改FOR也变不了。

网友A:
程序都没有全

网友B:
用了for循环造成的,显示的程序运行到最后时的数字。

楼主:
修改让FOR 6次 还是Z0 是4 不变

网友C:
它只显示最后的结果,不管你中间的结果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楼主:
    [mov D100Z7 D100Z0]  这个是怎么传送的呢
    小侯

网友D:
    透過程式線上監視索取的數值都是在執行到最後的結果
    ld m8000
    mov k2 d200
    mov  d200 d205
    mov k3 d200
    mov d200 d204

    以上程式監視若後續無任何使用
    監視時所顯示數據應為
    D200=K3,D204=K3,D205=K2

    Z7=0
    Z0=0
    MOV D100Z7 D100Z0 視同為mov d100 d100

    z7=1
    z0=2
    MOV D100Z7 D100Z0 視同為mov d101 d102
  • 下载积分:+2(xiayu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