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助

楼主(2021-01-29):
做西门子PLC工程的高手请指导一下这张图片里的Q48.5是怎么样工作的,必须满足哪些条件才能是输出状态?谢谢!

网友A:
啥也没有,这是要猜吗?

网友B:
哇,满足程序的条件就可以输出

网友C:
先看一下输出点有没有双线圈问题,然后看Q48.5前面的条件。

网友D:
楼上的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