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1-30):
各位师傅帮看下这个模块是这样接线吗?  模块的RDA跟SDA并联 然后 接去  T/R+                 RDB跟SDB并联    接T/R-

这个modscan32读取的数据怎么对应啊?是不是出错了?     仪器之前是RS232通讯的, 我买了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

楼主:
师傅们指导下啊

网友A:
单相电流:(十进制)15728*65536+20832=(十六进制)3D705160=(浮点数)0.058671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电流:(十进制)15728*65536+20832=(十六进制)3D705160=(浮点数)0.05867136

PLC读出的浮点数据 有没什么指令转换成 实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读出的浮点数据 有没什么指令转换成 实数啊

读取出来的数据就是浮点数了,用32位浮点指令直接可以用了。PLC里实数就认为是浮点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出来的数据就是浮点数了,用32位浮点指令直接可以用了。PLC里实数就认为是浮点数

你这个65536 是个什么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65536 是个什么数?

65535 是16位寄存器能记录的最大整数
modscan里面 你都能转成整数显示,不会转成浮点数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65535 是16位寄存器能记录的最大整数
modscan里面 你都能转成整数显示,不会转成浮点数显示?

  那个是软件自带的功能,我实在是没搞懂,网上到处查资料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是软件自带的功能,我实在是没搞懂,网上到处查资料看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