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现在用的威伦下载线能用多久

楼主(2021-01-30):
我这一些手机的安卓线,也只能用两三个月就连接不上了,现在只能去淘宝看
下载积分:+1(欧姆法拉第) 请问 EBpro ..

网友A:
为啥不用U盘下载呢?
O(∩_∩)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U盘下载呢?
你用TK6071IP有U盘?

网友B:
20元左右的线不至于这么差的。正常用几年没有问题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太难插了,玩犊子的感觉
下载积分:+1(欧姆法拉第) 请问 EBpro ..

网友D:
用几年了还在用,买带磁环的。

网友E:
威纶通不厚道 就一个通讯口 连插U盘的都省了
下载积分:+1(欧姆法拉第) 请问 EBpro ..

网友F:
一半IQ 用的比较多. 带USBhost 导出数据方便啊. miniUSB 实在想不出应用场景.
调试方便的话,直接在线仿真就行了.
另外 咨询一下, 你们的EBpro win下打开元件属性需要多长时间? 我的 打开需要 2秒多不到3秒的样子, 感觉 有点慢. win7下 很快.
如果都很慢的话 我准备 找威纶通售后反应一下. 软件不能越做越烂.

网友G:
就用的日常手机线 用了几年了 就绿联的

网友H:
都是用手机数据线

网友I:
用手机数据线就好了,我是不喜欢用U盘,调试时发现哪里有问题就修改,修改完统一下载一次,完活

网友J:
买带磁环的 绿联的线质量还不错
czz674613079@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带磁环的     绿联的线质量还不错

没找到呢

网友K:
我买了一捆回来,每次出去带两根,一根不能用,还有一根备用
太容易坏了,远不如三菱PLC的那个USB,那个一直没坏过

网友L:
Micro usb 隨便找也有
我一條用十幾年都沒壞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M:
触摸屏一般用U盘下载程序,如果需要改动的话,太费时间,不需要改动。用U盘下载最快也省时间。

网友N:
就觉得在下面插着费劲!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就觉得在下面插着费劲!

难插+1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一半IQ 用的比较多.     带USBhost  导出数据方便啊.    miniUSB 实在想不出应用场景.

调试方便的话,直接在线仿真就行了.

都慢 要加载一堆的驱动 不知道为啥

网友P:
5块钱能批发的,为嘛要买那么贵的

网友Q:
从根本上解决,买网口屏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R:
引用 网友F:
一半IQ 用的比较多.     带USBhost  导出数据方便啊.    miniUSB 实在想不出应用场景.

调试方便的话,直接在线仿真就行了.

电脑硬件慢也有点关系,不过反正感觉这软件不够大气,扣扣索索的感觉

网友R:
引用 网友Q:
从根本上解决,买网口屏

不到万不得已不用网口下载,设置IP烦死了

网友S:
感觉艾莫迅的下载线还可以啊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