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1-01-30):
海泰克触摸屏上面有4个开关,三菱PLC输出了Y44.45.46.47,控制了变频器的启动!
现在由于要改,于是我看了厂家的程序,发现都没有Y44.45.46.47.
程序也没有设置密码,而且触摸屏开关打开以后,44.45.46.47输出灯都亮的,就是程序里面找不到这几个点!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直接搜索不到输出点,可能程序里面采用的变址方式输出。

网友B:
变址或者其他高级指令有使用到,所以要在注释表里,观察M 或者Y的起始位的注释。
还要查看高级指令是否有相近的元件使用,

网友C:
触摸屏直接控制的,PLC里不需要出现这个点,

网友D:
触摸屏通讯直接刷新PLC内存输出。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E:
不用OUT、SET、变址、也会使Y有输出的。
我比较喜欢这种写法,又不怕双线圈问题。

网友F:
楼上说的都对,我总结一下:第一 是可能触摸屏上使用得这几个Y的交替保持型按钮(这样做存在一些风险,万一出现报警啥的如何处理);第二点 做程序的人使用了一些变地址或者MOV赋值的方式实现的比如MOV K4M0 K4Y0 直接控制M0-M15然后对应的Y就可以通断了(有些人为了编程地址好分配,有些人是为了摆迷魂阵, 不过再怎么整这些都是小聪明,小智慧,没啥可取的)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楼主:
算了,后面自己外加了三个旋纽来控制,本来想看看触摸屏的程度的,由于海泰克的打不开没办法看了。

网友G:
对的,触屏直接控制Y44、45、46、47了,可不许要在PLC程序里出现,我也经常这么做的。有时会把部分程序做在触屏,另一部分程序做在PLC里,既可简化PLC程序,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抄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