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救, 打开anywireaslink是灰色的 ?

楼主(2021-01-31):
请指点一下 , 这个远程站如何 打开配置。 红色方框的位置 , 灰色的打不开 ,
问题 远程站的配置如何打开, 如何重新组态远程模拟量的类型 如果打开anywireaslink
因为我的人在现场 , 这会我下载了手册看了看应该是GX WORKS2 他们用gx works3 搞难怪 。
结贴 : 用GX works2 才能配置 L60MD4-G .

楼主:
追问 : 这个是不是用GX WORKS 2 更改的 。 上面软件是gx works3

网友A:
参数=>模块信息=>找到anywire模块之后点 AnywireASLINK配置。
如果是想分配模块地址的话要用红外模块地址写入器。
其他写入地址的办法好像也有,不过我不会。
下载积分:+1(flyfeky)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