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1):
请教各位师傅
  这个是我PLC 485通讯仪表的的 其中一电压值,我想触摸屏直接显示出来,保留一位小数,  该怎么转换呢
     后面还有功率 电流 视在功率那些

网友A:
modbus通讯把采集的数据放在对应寄存器里,触摸屏绑定该变量,选择浮点数据类型,触摸屏里可以设置小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通讯把采集的数据放在对应寄存器里,触摸屏绑定该变量,选择浮点数据类型,触摸屏里可以设置小数位

    我这读取的地址改了一下 我选择读的单相电压,选择仪器显示230V左右,  我读取的数值放在两个寄存器 D230  D231      我想让这两个数值显示为230点几V, 该怎么左呢,

  在那个MODSCAN32那个软件里测试可以直接显示230.几V

网友A:
触摸屏 显示变量绑定D230,数据类型选浮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 显示变量绑定D230,数据类型选浮点就可以了

你看我这个台达的触摸屏设置这里好像没有浮点数据显示

网友B:
数值单位那里除了WORD还有别的选择吗

楼主:
找到了  ,但是这几个数值怎么都对不上, 电压应该显示230V左右啊

楼主:
这是是属于单精工的4字节的吗

网友C:
你不转换怎么显示,读回来的是要根据仪表进率转换,比如0~5V用0~20000表示,进率4000,读回来20000时除以4000等于5V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转换怎么显示,读回来的是要根据仪表进率转换,比如0~5V用0~20000表示,进率4000,读回来20000时除以4000等于5V

   这个进率怎么计算的?
  我仪表的说明 就只有这两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但是这几个数值怎么都对不上, 电压应该显示230V左右啊

你D230,D231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有用到?上面怎么有MOV D230 D240,MOV D231 D245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D230,D231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有用到?上面怎么有MOV D230 D240,MOV D231 D245的程序?

那个是我自己想知道D230 D231里面存了什么数据 读出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仪表的数据不是站了两个寄存器吗,我只看到 D230 看不到231所以我就读出来看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个是我自己想知道D230 D231里面存了什么数据 读出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仪表的数据不是站了两个寄存器吗,我只看到 D230 看不到231所以我就读出来看下

D230与D231的值要互换,你可以试试MOV D230 D241,MOV D231 D240,监视D240的值看是不是你要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D230与D231的值要互换,你可以试试MOV D230 D241,MOV D231 D240,监视D240的值看是不是你要的数值

这些读出来的数据都是正确的十进制数据,,我就想知道这两个寄存器的数据,      如何在触摸屏显示为大概230.0V

  是有什么指令转换还是需要做什么运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读出来的数据都是正确的十进制数据,,我就想知道这两个寄存器的数据,      如何在触摸屏显示为大概230.0V

有高低位互换的指令,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高低位互换的指令,你查一下

  对了我就是要这个结果

楼主:
你在这个是怎么弄除来的229.9
感应淬火

网友E:
学习了,经验之谈。

网友C:
6楼都贴了图片教程了,直接在触摸屏里选32位浮点数/Double word. Float,读取D230,231就行了。你这个是十进制,而且是16位,必须连起来32位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数值。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楼主(2021-03-13):
过年回来都忘记了,数据都不会读了,哪位大佬帮忙搞下,提供点烟钱,QQ812970659

网友F:
触摸屏直接和仪表modbus通讯更简单

网友F:
青智电表 欧姆龙plc 威伦屏

楼主:
我现在柜子做好,线路接好不改了
我现在只想知道读取出来的D230 D231数据,怎么在一个寄存器显示

网友G:
要把D230,D231对调,然后触摸屏读D240的值,也可以转换成二进制的
  • 下载积分:+1(曾创立) 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H:
浮点数不就是实数吗?

zsh340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看我这个台达的触摸屏设置这里好像没有浮点数据显示
你选小数点几位就行.

浮点数转实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