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定时器脉冲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2-01):
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定时器脉冲是什么情况?
在状态图标监视的时候,有个脉冲短

网友A:
如果是0.5s的脉冲信号,建议使用SM0.1;
如果是延时延时功能,建议使用自锁复位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0.5s的脉冲信号,建议使用SM0.1;
如果是延时延时功能,建议使用自锁复位形式;
这个是震荡的线路,在监视状态下丢失脉冲,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