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可以把维伦触摸屏和三菱FX3U无线连接控制吗

楼主(2021-02-01):
如题,现在有台设备5米长,设计时就考虑触摸屏移动着操作,现在很麻烦了,因为PLC和触摸屏连着线,移动太麻烦了,所以想无线用触摸屏控制PLC,可以吗。

网友A:
威倫CMT系列研究看看

网友B:
手机控制的可以不?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菲尼克斯無線傳輸,參考看看
https://www.phoenixcontact.com/online/portal/tw?1dmy&urile=wcm%3apath%3a/twzh/web/main/products/subcategory_pages/Industrial_WLAN_P-08-11-02-02/69d1b9c0-6359-4eeb-8fba-39e2a21dcf81

网友D:
可以
czz674613079@163.com
clyzzc

网友E:
威纶通有几款是支持wifi的

网友F:
触摸屏可以无线连接PLC,只是连接效果不如有线稳定。要选可以连接WIFI的触摸屏,比如威纶MT8013IE,PLC加个以太网模块,再在设备上加个路由器,路由器连接PLC,触摸屏再连接路由器的WIFI就可以了。只是你的触摸屏还要拉根线供电,或者配个大号的充电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