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1):
一直做PLC回路,直接中继的电路做的很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传感器直接驱动中继一天上千次的频率,老是坏传感器,是不是不能这样使用。
现场有油,暂时不能100%确认是电路问题还是环境问题,总感觉电路存在冲击导致。
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网友A:
感觉是环境问题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中继线圈断开会有较大的反向电动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继线圈断开会有较大的反向电动势的

加一个反向二极管,或者更换成固态继电器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反向二极管,或者更换成固态继电器就行

网友E:
中间增加一组放大模块啊,逼近你动作频率不小

网友F:
按道理不会,这种光电开关太差了

网友G:
换成固态继电器吧,普通中继真的是动作不能这么频繁。

网友H:
楼上讲得有道理,继电器换成固态继电器是比较好的,普通继电器线圈导通关断时有个较强的反电动势以及蓄能打火,很容易对电子元器件进行冲击损伤,换成固态继电器会好很多,毕竟固态继电器只需要一个几毫安的驱动电流即可了。还有就是环境因素对精密传感器的损伤也时很严重的。现场灰尘啊,温度啊,震动啊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I:
看中继的线圈工作电压。一般来说光电传感器的NPN或PNP驱动也就是100ma以下,换成接点输出的传感器应该会持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