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2-01):
我要做一个梅特勒天平与AB PLC通讯,目的是当产品检测感应器没有检测到产品是,PLC这边发送一条清零指令给天平,天平收到清零指令后进行清零动作。
不过我目前碰到的问题是PLC发天平发送指令,感觉天平收不到指令。
我用串口调试工具发送清零指令,天平好像也接受不到。
但是我用梅特勒公司的串口工具发送清零指令,天平能正常接收。
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里,请问有朋友做过梅特勒天平清零这一块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看样子是结束符的问题,Z I 后面可能不止一个\r\n,或者有其他非显示字符(ASCII码里面还有很多控制字符是不显示,但是有作用的)

其实你这个很容易处理,你已经有一个验证过的,好的设备端和程序端,然后只要想办法知道程序端到底给设备端发什么就完事了.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虚拟串口,一头接程序端一头接串口助手,直接HEX格式显示把程序发的每个字符都看到就可以了,但是因为是串口助手所以如果有比较复杂的协议或者通信握手过程的话可能走不到发具体指令的那一步,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找各种串口侦听软件,也是可以直接看到串口上程序端和设备端到底交互了什么内容虽然这种软件大多比较挑电脑,毕竟是驱动级的东西

能看到交互内容,然后PLC那边照着写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