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可以同时和SCADA、DCS系统以太网连接吗

楼主(2021-02-01):
我们公司原先是S7-1200和SCADA系统、触摸屏通过路由器以太网连接,现在又增加一套DCS系统,只和S7-1200通讯,主要是数字量输入,控制电机启动,然后把结果(状态)在DCS系统上显示。请问S7-1200可以同时和DCS、SCADA系统通讯吗?

网友A:
能能能能能

网友B:
只要通讯协议兼容就可以的

网友C:
协议相同,连接数不超限就行

网友D:
一般用modbustcp

网友E:
学习一下,,,,,,
托马斯的朋友

网友F(2022-01-11):
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