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入光ON和遮光ON和常开常闭的关系

楼主(2021-02-02):
讨论一下入光ON和遮光ON和常开常闭的关系,日系和德系光电开关一般说的入光ON和遮光ON,那是常开还是常闭?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
一般都是有两路信号可以根据需要选择

网友B:
实际上一看OMRON的光电开关EE674等的说明书就很容易明白了。还有时序图。Omron很会营销,它的感应器可以短接粉色和24V从而改变输出。型号也多。卖的产品就多。松下的就实在一些。四条线。24V ,0V, OUT 1常开, out 2常闭。功能齐全。

网友C:
借楼主的光
问问
有时候 为什么 日系和德系 不能混着用
隔行如隔山

网友D:
楼上兄弟,日系和欧系不能混用主要是NPN和PNP的区别吧

知易行难

网友E:
日系传感器信号NPN偏多,德系PNP偏多一些